[ADS仿真] 如何将ADS的Momentum的仿真模型作为电路元件导入电路图协同仿真

楼主(2021-08-20):
如何将ADS的Momentum的仿真模型作为电路元件导入电路图协同仿真

网友:
    file导出有一个选项,你找找看

网友:
    008的优化要做成layout元件,在原理图仿真器中优化,只是开始的设置有点麻烦,习惯了后和原理图仿真的优化一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1、先在ADS的Momentum中建立模型,可以将自己在其他软件中(如AUTOCAD、DESIGNER等)建立的模型导入其中,也可直接在Momentum中画
2、建立需要的端口,至于端口的建立比较讲究,有几种,分别用于不同的情况,具体请参考Momentum中关于端口的讲解
3、仿真。
    4、 Momentum------componet----creat/update,将仿真后的模型建立一个元件
    5、打开电路原理仿真界面,在display componet library中导入该元件
6、建立协同仿真原理图,仿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在主視窗把mom拉到sc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