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嵌入式结构与DSP嵌入式系统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1-08-20):
DSP嵌入式结构与DSP嵌入式系统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首先你要搞懂DSP是什么,DSP是数字信号处理的意思,那么命名为DSP的东西,不管是专用芯片或者处理器,肯定是具有特殊而且强大的数学运算运算能力的,还是针对DSP常用数学运算。
那么再谈“结构”和“系统”,我只能着说,“这个系统是XX结构”,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某种复杂运算系统,它可能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因为它会嵌入很多集成模块,比如处理器内核(x86、ARM、MIPS、PPC、DSP等),中断管理器、定时器、DMA模块、各种通讯接口模块等,但它是否是一个DSP结构呢? 那要看它是否为DSP用途嵌入更多的数学运算模块,比如编解码器、乘累加器、FFT模块等,大量嵌入了这些模块,就具有DSP结构,如果专门用于DSP领域,那就可以说这个处理器是DSP嵌入式结构,那么它构成的集成或者非集成系统就叫DSP嵌入式系统

网友:
嵌入式的概念本身就模糊,要理解这两个词

DSP嵌入式结构与DSP嵌入式系统
的不同要看什么情景下

网友:
用DSP嵌入式结构的就算是DSP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