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性质基本上可以分成哪几类?

楼主(2021-08-20):
接地的性质基本上可以分成哪几类?

网友:
    常用的:电源地、信号地、数字地、模拟地

网友:
    电气接地:原本是电路与大地之间的导电连接。但是,在电子设备制造业中,这个词的意义已经放宽成用作零电压参考的一个点或几个点

网友:
    屏蔽地:通常是仪器的金属外壳以及电缆的屏蔽

网友:
    信号地:所有信号电流的参考点和返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