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在什么情况下其隔离作用丧失?

楼主(2021-08-20):
隔离放大器在什么情况下其隔离作用丧失?

网友:
隔离放大器损坏,当然隔离作用丧失。
不过,这可能不是出题者想让你回答的。
猜测出题者想让你回答的,是隔离放大器两侧共用电源,或者两侧电源有公共端。

网友:
除非器件坏了,或者是你不按规范应用,电路设计错误,否则不存在什么“隔离作用消失”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