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高精度高速ADC

楼主(2021-08-20):
在可选的升压模式下,可实现高达95 MS/s的采样率。如果在较低速度下操作,则可以在不降低性能的情况下显著降低ADC功耗,最高可达55 MS/s。差分流水线架构集成了输出误差数字校正逻辑,提供了80MS /s的16位精度,并保证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不丢失代码。一个差分时钟输入与可选择的内部1至8分比例控制所有内部转换周期。可选的工作周期稳定器补偿输入时钟工作周期的大幅变化。ADC输出数据格式为并行CMOS或LVDS (DDR)。提供了一个数据输出时钟,以确保适当的锁存时间与逻辑接收。支持1.8 V和3.3 V之间的任何CMOS电平。3线SPI兼容的串行接口允许编程的IC设置和控制。

产品特点:
?    可选升压模式为95MS /s,低功耗模式为55MS /s

?    信噪比75 dBFS 频率 10MSz采样率可高达95MS /s,在外部电压参考1.25 V时,信噪比为76.9 dBFS

?    在10 MHz和80 MS/s时SFDR 96 dBc;

?    三阶交调量-92 dBc @ 75 MHz和95 MS/s在-7 dBFS

?    @ 80 MS/s功耗为0.55 W,@ 55 MS/s低功耗模式下为0.34 W

?    在80 MS/s时噪声谱密度-154 dBFS/Hz;

?    差分模拟输入带宽为693 MHz;

?    操作都在1.8 V电源

?    没有时间交错或前置校准

?    灵活的模拟输入范围:1v p-p到2v p-p(有外部电压参考时高达2.5 V p-p);

?    可编程内部ADC电压参考;

?    CMOS 1.8 - 3.3V或LVDS输出;

?    串口接口;

?    ADC时钟占空比稳定器;

?    整数1到8输入时钟分频器;

?    温度范围为 -40°C至+85°C。

?    有裸焊盘的QFN48(7mm × 7mm)封装

产品应用:

?    信号处理系统;

?    通信和雷达设备;

?    医疗成像和分析;

?    仪器仪表和数据采集;

?    需要高性能模数转换的设备。

封装类型: QFN48

网友:
3线SPI兼容的串行接口允许编程的IC设置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