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抗干扰设计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1-08-20):
    1.电源线设计
    根据印制线路板电流的大小,尽量加租电源线宽度,减少环路电阻。同时,使电源线、地线的走向和数据传递的方向一致。

    2.地线设计的原则
    (1)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若线路板上既有逻辑电路又有线性电路,应使它们尽量分开。低频电路的地应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实际布线有困难可部分串联再并联接地。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串联接地,地线应短而租,高频元件周围尽量用栅格状大面积地箔。
    (2)接地线应尽量加粗。如有可能,接地线应在2~3mm以上。
    (3)接地线构成闭环路。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板,其接地电路布成团环路大多能提高抗噪声能力。

3.退藕电容配置
    退藕电容的一般配置原则是:
    (1)电源输入端跨接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有可能,接100uF以上更好。
    (2)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都应布置一个0.01pF的瓷片电容,如遇印制板空隙不够,可每4~8个芯片布置一个1~10pF的钽电容。
    (3)对于抗噪能力弱、关断时电源变化大的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退藕电容。
    (4)电容引线不能太长,尤其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有引线。
    (5)在印制板中有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元件时.操作时会产生较大火花放电,必须采用RC电路来吸收放电电流。一般R取1~2K,C取2.2~47UF。
    (6) CMOS的输入阻抗很高,且易受感应,因此在使用时对不用端要接地或接正电源。

网友:
    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若线路板上既有逻辑电路又有线性电路,应使它们尽量分开。低频电路的地应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实际布线有困难可部分串联再并联接地。高频电路宜采用多点串联接地,地线应短而租,高频元件周围尽量用栅格状大面积地箔。

网友:
    对于抗噪能力弱、关断时电源变化大的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退藕电容。

网友:
    接地线构成闭环路。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印制板,其接地电路布成团环路大多能提高抗噪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