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必须知道的36个印制电路术语(中英文)

楼主(2021-08-20):
1、印制电路 printed circuit
在绝缘基材上,按预定设计形成的印制元件或印制线路以及两者结合的导电图形。
2、印制线路 printed wiring
在绝缘基材上形成的导电图形,用于元器件之间的连接,但不包括印制元件。
3、印制板 printed board
印制电路或印制线路成品板的通称。它包括刚性、挠性和刚挠结合的单面、双面和多层印制板等。
4、单面印制板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仅一面上有导电图形的印制板。
5、双面印制板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两面均有导电图形的印制板。
6、多层印制板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由多于两层导电图形与绝缘材料交替粘结在一起,且层间导电图形互连的印制板。本术语包括刚性和挠性多层印制板以及刚性与挠性结合的多层印制板。
7、刚性印制板 rigid printed board
用刚性基材制成的印制板。
8、刚性单面印制板 rigid single -sided printed board
用刚性基材制成的单面印制板。
9、刚性双面印制板 rigid double- sided printed board
用刚性基材制成的双面印制板。
10、刚性多层印制板 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用刚性基材制成的多层印制板。
11、挠性印制板 flexible printed board
用挠性基材制成的印制板。可以有或无挠性覆盖层。
12、挠性单面印制板 fiexible single-sided printed board
用挠性基材制成的单面印制板。
13、挠性双面印制板 flexible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用挠性基材制成的双面印制板。
14、挠性多层印制板 flexible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用挠性基材制成的多层印制板。它的不同区域可以有不同的层数和厚度,因此具有不同的挠性。
15、刚挠印制板fex-rigid printed board
利用挠性基材并在不同区域与刚性基材结合而制成的印制板。在刚挠结合区,挠性基材与刚性基材上的导电图形通常都要进行互连。
16、刚挠双面印制板flex-rigid double-sided printed board
在挠性和刚性基材及其结合区的两面上均有导电图形的双面印制板。
17、刚挠多层印制板 flex-rigid multilayer printed board
在挠性和刚性基材及其结合区上均有导电图形的多层印制板。
18、齐平印制板 flush printed board
导电图形的外表面和绝缘材料的外表面处于同一平面的印制板。
19、金属芯印制板 metal core printed board
用金属芯基材制成的印制板。
20、母板 mother board
可以装联一块或多块印制板组装件的印制板。
21、背板 backplane
一面有连接插针(例如用于绕接),另一面通常有连接器插座,用于点间电气互连的装置。点间气互连可以是印制电路。
同义词:印制底板。
22、多重布线印制板 multi-wiring printed board
在绝缘基材上布设多层绝缘导线,用粘结剂固定,并由镀覆孔互连的多层印制板。
23、陶瓷印制板 ceramic substrate printed board
以陶瓷为绝缘基材的印制板。
24、印制元件 printed component
用印制方法制成的元件(如印制电感、电容、电阻、传输线等),它是印制电路导电图形的一部分。
25、网格grid
两组等距离平行直线正交而成的网络。它用于元器件在印制板上的定位连接,其连接点位于网格的交点上。
26、元件面 component side
安装有大多数元器件的一面。
27、焊接面 solder side
通孔安装印制板与元件面相对的一面。
28、印制 printing
用任一种方法在表面上复制图形的工艺。
29、导线 conductor
导电图形中的单条导电通路。
30、导线面 conductor side
单面印制板有导电图形的一面。
31、齐平导线 flush conductor
导线外表面与相邻绝缘基材表面处于同一平面的导线。
32、图形 pattern
印制板的导电材料与非(和)导电材料的构形,还指在有关照相底版和图纸上的相应构形。
33、导电图形 conductive pattern
印制板的导电材料形成的图形。
34、非导电图形 non-coductive patter
制板的非导电材料形成的图形。
35、字符 legend
印制板上主要用来识别元件位置和方向的字母、数字、符号和图形,以便装联和更换元件。
36、标志mark
用产品号、修订版次、生产厂厂标等识别印制板的一种标记。

网友:
由多于两层导电图形与绝缘材料交替粘结在一起,且层间导电图形互连的印制板。本术语包括刚性和挠性多层印制板以及刚性与挠性结合的多层印制板。

网友:
印制电路或印制线路成品板的通称。它包括刚性、挠性和刚挠结合的单面、双面和多层印制板等。

网友:
    不错不错的资料,写的很是专业和深度,很有指导和实用性,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