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品死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1-08-20):
产品死机,应该是绝大多数都会出现的问题,电脑也不排除在外,那如何采用好的设计来改变死机呢?

我最近困扰于一个产品上的mcu,担心在现场死机,不知如何处理?

    处理死机的方式分为两点,软件处理与硬件处理:

    1、软件处理死机:

    (1)、软件看门狗(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等):能解决绝大多数死机情况,但是不稳定。
(2)、软件控制电源开关:通过增加另一个控制器,死机时,控制电源断开,再重新上电,比较可靠,提高了成本。

2、硬件处理死机:

(1)、硬件看门狗:通过软件喂狗,如果出现死机,看门狗会发送复位信号到MCU的复位端口,进行复位,比较可靠。
    (2)、复位按钮: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设计复位电路,按下复位按钮后,MCU复位,但是需要现场人工处理,比较麻烦。
(3)、直接断电重启:也是比较简单,但也需要现场人工处理,比较麻烦。

大家还有别的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A:
    软件用看门狗不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用看门狗不较好

是的,单单软狗不稳定

网友:
    也可以做双CPU互相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