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必备知识:并行总线VS串行总线

楼主(2021-08-20):
    作为一名PCB设计工程师,具备一些高速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说是必须的。就信号来说,高速信号通常见于各种并行总线与串行总线,只有知道了什么是总线,才能知道它跑多快,才能开始进行布线。

    总线
    总线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通讯的共享物理通路,是信号线的集合,是多个部件间的公共连线,用于在各个部件间传输信息。接照工作模式不同,总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并行总线,一种是串行总线。

    并行总线
    同一时刻可以传输多位数据,好比是一条允许多辆车并排开的宽敞道路,而且它还有双向单向之分。

    串行总线
    在同一时刻只能传输一个数据,好比只容许一辆车行走的狭窄道路,数据必须一个接一个传输、看起来仿佛一个长长的数据串,故称为“串行”。
    并行传输最好的例子就是存储芯片DDR,它是有一组数据线D0—D7,加DQS,DQM,这一组线是一起传输的,无论哪位产生错误,数据都不会正确的传送过去,只有重新传输。所以数据线每根线要等长,必须得绕几下才行。
    串行数据就不一样,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位与位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不会因为这位有错误,使下一位不能传输。并行数据是一组数据其中一位不对,整组数据都不行。

    布线要求

    并行总线的布线要求
    (1)建议总线优选内层布线,尽量增大与其它布线的间距。
    (2)除特殊要求外,单线设计阻抗保证50欧,差分设计阻抗保证100欧。
    (3)建议同一组总线保持布线基本等长,与时钟线遵循一定的时序关系,参照时序分析强果控制布线长度。
    (4)建议尽可能的靠近本组总线的I/O电源或GND参考平面,保证参考平面的完整性。
    (5)上升时间小于1ns的总线,要求有完整参考平面,不得跨分割。
    (6)建议低位地址总线参照时钟布线要求。
    (7)蛇形绕线线的间距不得小于3倍线宽。

    高速串行总线的布线要求
    频率高于100Mbps的串行总线,在布线设计中除遵循并行总线通用的串扰控制、布线规则之外,还需额外考虑一些要求:
    (1)高速串行总线需要考虑布线的损耗,确定线宽线长。
    (2)建议一般情况下线宽不小于5mil,布线尽量短。
    (3)高速串行总线除Fanout过孔外,尽量不要打孔换层。
    (4)串行总线所涉及的插件管脚,速率达3.125Gbps以上时,应优化反焊盘以减少阻抗不连续带来的不射影响。
    (5)建议高速串行总线布线换层时,选择使用过孔Stub最小的布线层,对于到连接器的信号,在布线空间有限时,过孔Stub短的布线层,优先分配给发送端。
    (6)建议速率达3.125Gbps或以上时,信号过孔旁打地孔,AC藕合电容也要对反焊盘特殊处理。
    (7)如果高速信号过孔采用背钻处理,需要考虑电源地平面通流能力变小,以及通流瓶颈变窄后的滤波环路电感增大带来的影响。
    (8)高速信号避开平面层的分割线,信号线边缘与分割线边缘空间水平间距保证3W。
    (9)收发两个方向的高速信号,不能交叉在一起走线。

网友:
    同一时刻可以传输多位数据,好比是一条允许多辆车并排开的宽敞道路,而且它还有双向单向之分。

网友:
    并行传输最好的例子就是存储芯片DDR,它是有一组数据线D0—D7,加DQS,DQM,这一组线是一起传输的,无论哪位产生错误,数据都不会正确的传送过去,只有重新传输。所以数据线每根线要等长,必须得绕几下才行。

网友:
    如果高速信号过孔采用背钻处理,需要考虑电源地平面通流能力变小,以及通流瓶颈变窄后的滤波环路电感增大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