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DSP是嵌入式处理器应用方式

楼主(2021-08-20):
为什么说DSP嵌入式处理器应用方式?

网友:
DSP属于信号处理专用CPU,所以不是通用的CPU,这样的话接口资源就很少,一般远少于通用CPU的资源接口,而且内存管理业比较简单,不适合装通用操作系统。所以说不会桌面电脑用DSP作为CPU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