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处理沉金和镀金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1-08-20):
  PCB表面处理沉金和镀金的区别在哪?

   PCB打样的过程中,沉金和镀金被广泛应用于表面处理工艺中;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镀金是硬金,沉金是软金。那么,PCB表面处理沉金和镀金的区别在哪?
  1、沉金与镀金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的厚度比镀金的厚度要厚得多;沉金会呈金黄色,较镀金来说更黄。
  2、沉金比镀金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下沉板的应力易于控制。同时,由于沉金比镀金柔软,所以镀金的金手指比较难磨损。
  3、沉没板的焊盘上仅有镍金,信号的趋肤效应是在铜层上传输,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4、沉金比镀金的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生氧化。
  5、镀金容易使金线短路;沉金的焊盘上只有镍金,因此不容易产成金丝短路。
  6、沉金板导线电阻和铜层的结合更加牢固。
  7、沉金工艺一般用于要求比较高的板,平整度好,一般使用沉积物,沉积后一般不会出现黑垫现象。其平整度和使用寿命比镀金板要好。

  以上便是PCB表面处理沉金和镀金的区别,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沉金工艺一般用于要求比较高的板,平整度好,一般使用沉积物,沉积后一般不会出现黑垫现象。其平整度和使用寿命比镀金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