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比单用MOS,有哪些好处?毕竟电池是单节的,充满4.2V,属于低压

楼主(2021-08-20):
三极管+MOS比单用MOS,有哪些好处?毕竟电池是单节的,充满4.2V,属于低压

网友A:
个人想法:
1、三极管控制MOS是一种常见的开关控制,主要考虑到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MOS是电压型控制,如果直接接,可能导致直接工作不起来,
2、8050是NPN三极管,你前面的电阻阻值太大了吧,可能会导致你mcu给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不导通,还有下拉电阻100K太大,可以考虑10K或者4.7K
3、三极管封装换一种,电源在上,地在下,看起来更舒服点,我一开始看以为你三极管封装反了
说的不对或不足的地方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MCU给出的高电平是多少伏?至少要高于电池电压,另外用MCU直接控制mos逻辑要取反。

网友:
    为什么三极管和MOS管倒着画呢,挺别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想法:
    1、三极管控制MOS是一种常见的开关控制,主要考虑到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MOS是电压型控制,如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想法:
1、三极管控制MOS是一种常见的开关控制,主要考虑到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MOS是电压型控制,如 ...

R20用一颗电容代替会不会更好?

网友:
个人理解:mcu输出电平如果是3.3v,电池4.2,Vgs=-0.9,mos工作状态不确定,用三极管就没这个问题,r20主要给三极管基极一个稳定状态,可以并一个电容不建议换成电容

网友(2021-10-08):
引用 楼主:
R20用一颗电容代替会不会更好?

    电容通交隔直,换成电容只能起到滤波作用而不能做电平下拉的作用了

网友:
    没有接三极管的容易将电池电压倒灌至MCU

网友:
    直接用,电池会对MCU IO倒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