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TVS和ESD到底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1-08-20):
    TVS主要用于电源的浪涌,ESD是防止静电的吗

网友:
    TVS管是静电防护器件,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就是我们说的静电(静电释放)

网友:
    TVS管和ESD管都是保护器件,但是作用原理不一样,TVS管属于瞬态抑制二极管,具有很快的响应能力和强大的浪涌吸收能力,一般用在电源输入端用来吸收浪涌的;而ESD属于静电放电管,主要用在关键引脚上如IC的供电脚或I/O口,起到静电保护作用。另,ESD本体电容小,而TVS管本体电容较大!

网友:
    TVS吸收的功率远大于ESD的。

网友: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瞬态抑制二极管;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 静电放电

原理上相同,都是通过器件的非线性特性进行防护;
一般的认为ESD是静电防护,TVS是Surge防护等等;
    ESD防护可以用TVS这个器件、也可以用其它防护器件,一般的认为TVS管用来防护ESD时的功率较小;而TVS防护其它(如surge)功率较大。

网友:
    TVS主要用在输入端,吸收功率大,TVS一般用在IC引脚处,放电功率小

网友(2021-12-02):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的简称。ESD是静电放电,我们把用于静电放电保护的器件也俗称ESD静电释放器、ESD静电保护器。用于ESD的防护的瞬态抑制二极管也称为ESD保护二极管抑或ESD二极管。

用于ESD保护的二极管主要是寄生电容小,封装尺寸小,脉冲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