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p文件

楼主(2021-08-20):
    hkp 文件怎么转化成可被7.9.5EE识别的封装文件?

网友A:
    可以在 "Library Service" 那边 import .hkp 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 "Library Service" 那边 import .hkp 的文件

    我在元器件供应商官网上下载的ECAD模型,导入cell和part不成功,是不是7.9.5EE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元器件供应商官网上下载的ECAD模型,导入cell和part不成功,是不是7.9.5EE软件版本太低了?

什么网站?要是HKP格式7.9.5没有问题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网站?要是HKP格式7.9.5没有问题可以识别

mouser 专门卖元器件的网站,显示有error:

Error: Unknown keyword <...OPTIONS> at line # 1503
    Error: Keyword <...DISPLAY_CONDITION> not allowed
       in keyword <...SIDE> at line # 1505
Error: Keyword <...POLYLINE_PATH> not allowed
       in keyword <...SIDE> at line # 1506
    Error: Bad keyword hierarchy above line # 1513
       The following keyword construct was ignored:
        ...SIDE MNT_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