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AD原理图选中Wire后Eletrical选项卡怎么找到啊?

楼主(2021-08-20):
AD原理图选中Wire后Eletrical选项卡怎么找到啊?我记得有这样一个选项卡,位置在如图红框位置: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你记错地方了,是原理图库中,选择管脚,可以定义管脚的电气类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记错地方了,是原理图库中,选择管脚,可以定义管脚的电气类型!

    我没有记错的,我在一台新电脑,新装了20.0.9版本和18.1.8版本,在电路图界面选中任何wire,都没有Eletrical选项卡,如图红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