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EMC测试EMC辐射测试EMC测试不合格怎么整改EMC实验室预约

楼主(2021-08-20):
EMC主要是通过测试产品在电磁方面的干扰大小和抗干扰能力的综合评定,是产品在质量安全认证重要的指标之一。很多产品在做产品安全认证时都会遇到产品测试不合格的情况,尤其是在电磁兼容测试(即EMC测试)出错频率更是普遍。当产品一旦测试不合格,那么随之而来的肯定是EMC整改通知书。在EMC整改过程中很多管理人和技术人员并不太明白该从何处入手,今天我们就来分析EMC整改常遇到的问题和一些整改建议。
先我们来从EMC测试项目构成说起,EMC主要包含两大项:EMI(干扰)和EMS(产品抗干扰和敏感度)。当然这两大项中又包括许多小项目,EMI主要测试项:RE(产品辐射,发射)、CE(产品传导干扰)、HARMonic(谐波)、Ficker(闪烁)。EMS主要测试项:ESD(产品静电)、EFT(瞬态脉冲干扰)、DIP(电压跌落)、CS(传导抗干扰)、RS(辐射抗干扰)、Surge(雷击)、PMS(磁场抗扰)。通过这些测试项目我们不难看出EMC测试主要围绕产品的电磁干扰和敏感度两部分,如果一旦产品不符合安全认证标准需要EMC整改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其材料和零部件进行整改。

一、EMC整改意见:

1、在拿到整改意见书以后,需要提前定位好EMC整改计划。没有定位好计划就去盲目的整改产品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动,这样只会增加整改的成本。

2、定位手段,对于这里小编觉得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直觉判断,需要完全依托工程师的直觉和经验来进行判断。第二:比较测试,根据测试仪器所提供的数据来进行分析问题。

二、EMC整改流程:

网友A:
通过这些测试项目我们不难看出EMC测试主要围绕产品的电磁干扰和敏感度两部分,如果一旦产品不符合安全认证标准需要EMC整改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其材料和零部件进行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些测试项目我们不难看出EMC测试主要围绕产品的电磁干扰和敏感度两部分,如果一旦产品不符合安全认证 ...

是的,主要就是先看测试出来数据哪里超了,超了多少,一般加磁环或者磁珠降低辐射源,又或者结合电路图看看是不是接口地方有影响

楼主:
检测热线:13265835731 吴经理

网友B:
受教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厉害了

客气了,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点都可以随时联系

网友C: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网友(2021-10-19):
    EMC测试EMC辐射测试EMC测试不合格怎么整改EMC实验室预约

网友:
    苏州这边标准10M半电波暗室有哪几家可以测?

网友:
    凉凉凉凉凉凉凉凉

网友:
    被发配去做EMC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