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离铜皮需要多远?

楼主(2021-08-20):
    手机板子,像这种solder刚刚到铜皮基本就在一起了,可以吗?担心贴片时候锡太多了和铜皮接触上的风险。同事说板厂似乎会处理。

网友:
    应该不能小于安全距离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问法就不正确,soldermask是阻焊开窗尺寸,边沿跟绿油是齐平的,你要问的应该是绿油距离焊盘多远,或者是soldermask比焊盘要大多少
通常soldermask要比焊盘单边大2mil以上,密度大的也有只大1mil的,但是对工厂的工艺能力要求就比较高了

网友:
    soldermask阻焊开窗通常比焊盘单边大2mil,焊盘间距小于0.2mm时,也可以阻焊也可以设置为比焊盘大1.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问法就不正确,soldermask是阻焊开窗尺寸,边沿跟绿油是齐平的,你要问的应该是绿油距离焊盘 ...

好的呢,了解了。

网友:
    单边是2mil,实际上不管焊盘通孔类通通0.1mm就行了,有一种压接孔特注意是不能放大的,要跟焊盘一样大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铜皮到焊盘间距设置小了,一般来说也有5mil的间距吧,这样是不会离开窗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铜皮到焊盘间距设置小了,一般来说也有5mil的间距吧,这样是不会离开窗很近的

是的呀,我在想要不要设大一点,但是同事们都是这样设的,纠结了,按照正常来说,应该设大点

网友:
    是不是还有焊盘和开窗等大的,,之前一直按照等大来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问法就不正确,soldermask是阻焊开窗尺寸,边沿跟绿油是齐平的,你要问的应该是绿油距离焊盘 ...

大师,狗狗X什么时候出来,都望眼欲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狗狗X什么时候出来,都望眼欲穿了。

    我也在翘首以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