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gds 【求助】allegro17.4skill窗体form的宽度不受控制

楼主(2021-08-20):
allegro17.4 的skill 窗体form的width不受控制,checklist、button的width的位置也不受控制。请教下,这是什么回事,十分感谢!@deargds

网友A:
楼主换过别的版本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过别的版本试过吗?

第一个图是17.4版本的显示效果,第二个图是17.2版本的显示效果。17.4版本的明显偏位,并且怎么调也不会像17.2及以下版本那样正常显示。

网友B:
17.4就是这样,除非你有源码,修改Form的宽度值。
在Skill里面增加一个版本判断。

网友C:
    17.4的form真的很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4就是这样,除非你有源码,修改Form的宽度值。
    在Skill里面增加一个版本判断。

    源码我有,就是改宽度值也调不出17.2以下版本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4的form真的很多問題

    都不知道去哪里调,并且中文显示也有问题

网友:
    貌似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