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产品传导问题

楼主(2021-08-21):
现在有个产品,对外接口是TYPEC,我们TYPEC除了供电,还有个管脚是引出模拟视频,所以做的TYPEC数据线是一分二的,一端是TYPEC接口,另外一端是BNC口和USB2.0接口,传导测试时,发现不把BNC口接到监视器上面,传导可以过,把BNC接到监视器上面,150K-5M之间超标非常严重,想知道这种可能是怎么造成的,模拟视频通过数据线引出来,信号线比较长,造成传导干扰比较严重?有没有建议?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很有指导和实用价值,蟹蟹分享,学习下

网友A:
    可以在其中串接一对磁珠,或者共模电感,注意磁珠和电感的中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其中串接一对磁珠,或者共模电感,注意磁珠和电感的中心频率

    嗯,DP,DM有加共模电感,VUSB电源这个产品没有加,准备加上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DP,DM有加共模电感,VUSB电源这个产品没有加,准备加上测试一下看看

VUSB电源上面加上共模电感之后,确实没啥问题了,基本都在限值之下,但我不是在这个产品上面验证的,这个产品的TYPEC在电源板上面,板子比较小没法加,就在另外一个产品上加测试,对比前后,后面做的板子,USB电源上加共模电感,模拟视频上面加了RC滤波(本来是准备效果不好,改电阻变磁珠或者电感看看效果),用改的板子确定没有问题,原来的板子有超标,但没有我这个产品超标那么多,不确定这个产品改的话,有没有效果,准备有时间重新设计一下PCB看看,这个板子PCB设计的不怎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