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SMT贴片加工焊接的成功率?

楼主(2021-08-21):
      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是按照基本流程来,而没有结合实际注意一些细节的话,我们很容易会面临失败,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长科顺(www.pcbacks.com)今天就来讲讲要如何提高SMT贴片加工的成功率,也就是SMT贴片焊接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1、烙铁头的温度问题
      在SMT贴片焊接时由于不同温度的烙铁头放在松香块上会产生不同的现象,因此,我们一定要使得它处在适宜的温度,通常在松香熔化较快又不冒烟时的温度是最合适的。
      2、SMT贴片焊接的时间
      SMT焊接的时间应该尽量控制的精准一点,一般要求从加热焊接点到焊料熔化并流满焊接点应在几秒钟内完成。以免时间过长,使得焊接点上的焊剂完全挥发,最终失去助焊的作用,或由于时间过短,使得焊接点的温度达不到焊接温度,让焊料不能充分熔化,焊点处只有少量的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的虚焊现象。
      3、注意焊料与助焊剂的使用量
      焊料与助焊剂都是焊接中不可缺少的材料,合理选用焊料和助焊剂,是确保焊接质量的重要环节。对于焊料与助焊剂的使用量也要控制好,过多会造成焊点粗大甚至与旁边的电路搭锡短路,还可能在移动电烙铁过程中焊锡下滴造成其他部位短路;过少则不能一次覆盖焊点,影响焊接牢固度。
           SMT贴片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不要触动焊接点,尤其是在焊接点上的焊料还没有完全凝固时,不能随意移动焊接点上的被焊器件及导线,不然,焊接点就会变形,也会产生虚焊现象,影响焊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