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siwave仿真电源上纹波的时域波形

楼主(2021-08-21):
    现在想用siwave仿真电源上纹波的时域波形,通过仿真明确需要加多大的滤波电容才能将纹波减小到可接受范围之内;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由于不知道这个悬赏怎么弄,问题解决后可发红包感谢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测试下,优化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滤波电容测试下,优化PCB。

你说的应该是仿真过后怎么进行优化的问题吧,我现在是想知道这样的仿真应该怎样进行设置。

网友B:
    先用siwave把電源平面的s參數抽出後匯入ADS做波形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iwave把電源平面的s參數抽出後匯入ADS做波形仿真

请问ADS是电子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iwave把電源平面的s參數抽出後匯入ADS做波形仿真

    这边方便加您一个好友吗,想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iwave把電源平面的s參數抽出後匯入ADS做波形仿真

    我加您好友了  能通过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siwave把電源平面的s參數抽出後匯入ADS做波形仿真

    电源平面的S参数提取扫频范围设置为多少呢,信号线的扫频范围为1Hz到2GHz,电源平面大概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2023-03-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7-26):
引用 楼主:
电源平面的S参数提取扫频范围设置为多少呢,信号线的扫频范围为1Hz到2GHz,电源平面大概设置为多少呢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