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VX2.5可以打开VX1.2的原理图不?

楼主(2021-08-21):
    请问下VX2.5可以打开VX1.2的原理图不?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啥招(不想转换软件版本,就想在VX2.5可以打开)?

楼主:
    自己先顶顶,求过来人解答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行了?肯定可以啊!

网友A:
    当然必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必须可以

    那VX1.2的封装库,VX2.5可以直接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X1.2的封装库,VX2.5可以直接用不?

    当然必须可以

网友:
    可以logic不分高低版本 PCB  文件 VX的也暂时不分高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