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双面板在ALTIUM怎么生成单面的坐标文件?

楼主(2021-08-23):
请教下双面板在altium怎么生成单面的坐标文件?

网友:
好像不行吧,没有尝试过

网友:
可以的,在文件选项里有,可以自己设置打印那一层,要想打印反面的时候设置下镜像

网友:
    生成的坐标文件中,有一列是layer  在Excel中,排序,然后删掉不想要的层就行了! 其他的办法暂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