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台灯专用升压恒流驱动芯片外置MOS

楼主(2021-08-23):
升压恒流做太阳能路灯专用芯片
外贸应急灯专用锂电池升压恒流芯片
简约台灯专用升压恒流驱动芯片
可调光台灯专用升压恒流芯片
礼品台灯专用升压恒流芯片
LED智能台灯专用升压恒流芯片
智能台灯专用升压恒流驱动芯片外置MOS
LED芯片输入2.5-100V升压恒流驱动芯片可锂电池供电大功率升压恒流
AP9193 LED 大功率升压恒流驱动芯片

概述 AP9193 是一款高效率、高精度的升 压型大功率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 AP9193 内置高精度误差放大器,固 定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 特别适合大功率、多个高亮度 LED 灯的串 恒流驱动。 AP9193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 式,其工作频率  可达 1MHz,可使外 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 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可通过外部电容 进行调节,工作频率可根据用户要求而改 变。 AP9193 通过调节外置的电流采样电 阻,能控制高亮度 LED 灯的驱动电流,使 LED 灯亮度达到预期恒定亮度。在 EN 端 加 PWM 信号,还可以进行 LED 灯调光。
 AP9193 采用 SOP8 封装。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3.6V~100V   高效率:可高达 95%  大工作频率:1MHz  CS 限流保护电压:250mV  FB 电流采样电压:250mV  芯片供电欠压保护:2.5V  关断时间可调  外置频率补偿脚 应用领域  LED 灯杯  电池供电的 LED 灯串  平板显示 LED 背光  恒流充电器控制  大功率 LED 照明

网友:
概述 AP9193 是一款高效率、高精度的升 压型大功率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 AP9193 内置高精度误差放大器,固 定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 特别适合大功率、多个高亮度 LED 灯的串 恒流驱动。 AP9193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 式,其工作频率  可达 1MHz,可使外 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 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可通过外部电容 进行调节,工作频率可根据用户要求而改 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