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DSP算是嵌入式的硬件还是软件方向?编程用的是C语言吗?

楼主(2021-08-23):
ARMDSP算是嵌入式的硬件还是软件方向?编程用的是C语言吗?

网友:
如你是从DSP芯片级的器件开始自己动手设计和装配成模块时这会是硬件的工作。如你购现成的嵌入式模块或用你自己 装配好的模块进行编程时就是软件的工作呢。这时你可用相关的C语言进行编程。如你想用的更好那最好也学会它的汇编级语言

网友:
1、ARM是一种CPU架构的名称。
普遍接触台式机、笔记本用的AMD和intel的CPU是x86架构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用的普遍是ARM架构的。用什么语言编程主要还看这个CPU用在什么平台下,这平台有哪些编译环境。C/C++语言、Java语言等等都是有可能用到的。
2、ARM 即Advanced RISC Machines的缩写,既可以认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的名字

网友:
主要看你的工作的方向,如果是编程的都是软件方向;如果做板卡设计的就是硬件方向。现在大部分嵌入式系统都有C语言支持,但是如果是DSP的话最好掌握一些汇编,因为DSP软件的优化很重要,只能通过汇编来实现

网友:
嵌入式,可以用C语言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