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新建空白文件后怎么设置仿真时间

楼主(2021-08-23):
Pspice中新建空白文件后怎么设置仿真时间

网友:
应该是在上面工具条里,有个类似于Edit simulation功能的按键,点击那个进去,就可以设置仿真时间了。不过也一定要有线路图,才能run simulation

网友:
protel有自带仿真功能,不过有点麻烦,将原理图中的电子元件全部替换成sim信号库中元件,再进行电气规则检查,如果没错,就能仿真。软件还自带3d试图功能,能将你设计好的电路板用立体图表现出来,你可以根据显示的图进行判断是不是你所想要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