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L850G芯片做一个USB HUB,但是晶振怎么都震不起来,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但是芯片手册上面有上拉电阻复位用,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到底活有哪些原因导

楼主(2021-08-23):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那这就奇怪了,加上晶振就震不起来了?是不是你哪里有问题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就奇怪了,加上晶振就震不起来了?是不是你哪里有问题电路。

你好我能加你微信私聊吗,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你给我提提意见,我的微信是wk2427668061。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