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芯片做一个USB HUB,但是晶振怎么都震不起来

楼主(2021-08-23):
GL850G芯片做一个USB HUB,但是晶振怎么都震不起来,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但是芯片手册上面有上拉电阻复位用,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到底活有哪些原因导

网友A:
    不应该呀!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你确定芯片手册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你确定芯片手册没问题吧!

    手册没有问题,官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你确定芯片手册没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是那个主控芯片t30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