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芯片做一个USB HUB,但是晶振怎么都震不起来,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

楼主(2021-08-23):
GL850G芯片做一个USB HUB,但是晶振怎么都震不起来,去掉上拉电阻后又可以振起来,但是芯片手册上面有上拉电阻复位用,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到底活有哪些原因导

网友A:
    这个基于GL850G的USB HUB的原理图和pcb
你先看看硬件是不是没有问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238&highlight=GL850G
    这个也是原理图

网友B:
    这是gl850g datasheet你也参考一下9 ,你也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于GL850G的USB HUB的原理图和pcb
你先看看硬件是不是没有问题

OK,我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于GL850G的USB HUB的原理图和pcb
你先看看硬件是不是没有问题

我对比了一下都好着呢,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于GL850G的USB HUB的原理图和pcb
你先看看硬件是不是没有问题

    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必须得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必须得要

你再看看复位引脚,电阻,电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gl850g datasheet你也参考一下9 ,你也参考一下

都一样呀,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必须得要

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完全按照参考的电路图,出来就正常
所以也没有考虑别的

网友:
    只要严格按电路图做,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必须得要

    你再看看复位引脚,电阻,电容的值

    这是我复位引脚电阻电容值,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必须得要

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完全按照参考的电路图,出来就正常
所以也没有考虑别的

    那你那个应该就是有上拉电阻的,芯片手册上面可定复位引脚上面接上拉电阻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完全按照参考的电路图,出来就正常
所以也没有考虑别的

把这两个电阻去掉,这两个没啥用

网友:
    可以去掉,就和单片机接晶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完全按照参考的电路图,出来就正常
所以也没有考虑别的

    把这两个电阻去掉,这两个没啥用

去掉了,还是震不起来,我们那个复位脚接的是t30,会不会是t30的问题,导致复位出现问题

网友(2021-12-10):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