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芯ES8388完全替代WM8988

楼主(2021-08-23):
    ES8388 (顺芯Everest CODEC ES8388,目前可以完全替代wolfson WM8988,已经跟瑞芯微原厂调试成功,目前已经量产。大量用于瑞芯微方案,Telechips。ES8388替代WM8988。
    ES8388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音频编解码器。它由两路ADC,2通道DAC,话筒放大器、耳机放大器、数字音效、模拟混合和增益功能。
    ES8388采用先进的多位Δ∑调制技术实现数字与模拟之间的数据转换。多比特Δ∑调制器使器件对时钟抖动和低带外噪声的灵敏度低。它应用于:MID,MP3, MP4, PMP,无线音频,数码相机,摄像机,GPS领域,蓝牙,便携式音频设备。
    因为具有双路特性。
    ADC特点为:24位,8千赫到96千赫取样频率;95分贝动态范围,95分贝信噪比,85分贝THD + N;立体声或单麦克风接口与麦克风放大器;自动电平控制和噪声门;2模拟输入选择;各种模拟输入混合和增益。
    DAC特点为:24位,8千赫到96千赫取样频率;动态范围为96 dB,96 dB的信噪比,83分贝THD + N;40毫瓦耳机放大器无噪音的;耳机无模式;立体声增强;各种模拟输出混合并获得Low Power等等

    一般使用ES8388作为从机,接收LRCK和SCLK。I2S接口支持左(left justify serial)音频数据格式、右(right justify serial)音频数据格式、飞利浦(I2S)音频数据格式、DSP/PCM模式音频数据格式。这里我们采用I2S音频数据格式16bit数据格式。
    I2S标准模式,数据在跟随LRCK输出的BCLK的第二个上升沿时传输MSB,其他位一直到LSB按顺序传输。
    传输依赖于字长、BCLK频率和采样率,在每个采样的LSB都和下一个采样的MSB之间都应该有未用的BCLK周期。
    主要产品(代理):音频ADC/ DAC,音频CODEC,视频ADC/DAC,音频运放,视频放大及其他运算放大电路,低功耗mcu,电源管理IC(包括LDO稳压/ DC-DC升压/ DC-DC降压/ LED背光驱动/锂电充电/充电保护),复位IC,时钟IC,接口IC,触摸IC,马达驱动等等。

网友A:
    ES8388采用先进的多位Δ∑调制技术实现数字与模拟之间的数据转换。多比特Δ∑调制器使器件对时钟抖动和低带外噪声的灵敏度低。它应用于:MID,MP3, MP4, PMP,无线音频,数码相机,摄像机,GPS领域,蓝牙,便携式音频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8388采用先进的多位Δ∑调制技术实现数字与模拟之间的数据转换。多比特Δ∑调制器使器件对时钟抖动和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