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和pcb板之间有何区别?

楼主(2021-08-23):
对于一些刚接触铝基板的小伙伴而言,对于铝基板和PCB板之间的区别还存在着疑问。今天小编就针对这一疑问具体和大家说说。

铝基板是一种具有良好散热功能的金属基覆铜板,一般单面板由三层结构所组成,分别是电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金属基层。PCB板又叫印制电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

PCB板是一个大的分类,铝基板只是其中的一个种类,在设计上都是按照pcb板的要求来设计的。我们一般所说的铝基板是单面的铝基PCB板,具备良好的导热性能,一般运用在LED行业。目前最常用的LED铝基板有正反两面,白色的一面是焊接LED引脚的,另一面呈现铝本色,一般会涂抹导热凝浆后于导热部分接触。

我们说的最多的PCB板一般都是铜基板。根据层数的不同可分单双层和多层板。与铝基板相比,一个材料是铜,一个是铝板。铝基板因其PP材料特殊,散热效果优于PCB板好,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

网友:
PCB板是一个大的分类,铝基板只是其中的一个种类,在设计上都是按照pcb板的要求来设计的。我们一般所说的铝基板是单面的铝基PCB板,具备良好的导热性能,一般运用在LED行业。目前最常用的LED铝基板有正反两面,白色的一面是焊接LED引脚的,另一面呈现铝本色,一般会涂抹导热凝浆后于导热部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