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般不用“喷锡”?

楼主(2021-08-23):
为什么一般不用“喷锡”?

网友:
IC的集成度越来越高,IC脚也越多越密

网友:
垂直喷锡工艺很难将成细的焊盘吹平整,这就给SMT的贴装带来了难度

网友:
喷锡板的待用寿命(shelf life)很短。

网友:
    一般不用“喷锡”?  这样的结论从哪来的,只能说各有各的用处,我一直用的喷锡

网友:
    喷锡其实用的挺多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速率没那么高,器件引脚密度没那么密的板子而言,又便宜,又容易焊接,制板时间相对也短,而且某些军工板子上是不允许连接器焊盘上有金的,有金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