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建立实际器件的仿真模型?即如何将实际器件的参数反应到ADS仿真模型中呢?

楼主(2021-08-23):
例如:我要建立一个放大器的仿真模型,要设置其S参数,但实际器件手册中给出的S参数是以表格的形式给出的,包含了不同频率下的S参数,我如何才能把这些不同频率下的S参数都设置到放大器中呢?

网友:
还有就是如何在不建立工程的情况下生成一个DataSet(数据组)呢,即如何才能把上述的S参数表格(不同频率下的S参数)导入到一个数据组中呢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