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p,嵌入式微处理器各有何特点?它们的应用邻域有何不同

楼主(2021-08-23):
单片机DSP嵌入式微处理器各有何特点?它们的应用邻域有何不同

网友:
发射点犯得上犯得上

网友:
这三个正是嵌入式发展的三个分支。
单片机内部包含程序存储器,RAM,处理器等,用于处理较弱的处理要求,成本较低。
DSP用于数字信号处理器,侧重于于浮点运算,如图像处理,滤波处理等算法。
嵌入式微处理器如ARM7等处理器,主频较高,需外部接程序存储器,用于手机、路由等高级IT设备的开发。

网友:
这个简单的话matlab最简单了,语法会了就行,后面单片机,这些比设都不难。图像处理也许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