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Soc FPGA的使用

楼主(2021-08-23):
1、想要得到这个Uart的数据,其实原则上是不需要配置FPGA的Qsys的,因为Uart本来就是HPS这边的外设,ARM是可以直接对其寻址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外设。但是为什么每个设计都要配Qsys呢?这是因为Qsys中会帮我们把系统最基础的初始化,比如Sdram控制器初始化、引脚复用等等包装成一个硬件信息,称为handoff。而在SoC启动时,bootrom执行完后必须找到一个叫preloader的映像,这个preloader就是做Sdram初始化等事情的,没错,handoff就是我们用来生成preloader的利器,它仅仅帮我们做了sdram和引脚、地址映射、引脚复用、时钟等基础工作,但是没有这些又是不行的,因此,必须配一个,不过为了方便,只要我们不用到FPGA侧的软核,那么一个preloader可以用在无数个工程中了,不用每次都配。
2、控制台仅仅是用来做调试用的,也不是所有的工程都可以用控制台的tcl脚本来控制,它针对一些特殊历程,如果你是针对FPGA的内容调试,那么你的命令码会在开发环境内部转换为有效数据,直接通过jtag写到板子中去,如果你是针对Hps,也就是ARM侧进行调试,那么你的命令码会转换为地址+数据这样的格式,也是直接写到某个地址上去而已。
3、并不是说对外设的使用简单了,这样做个比较:
现在有三个设备:FPGA芯片、ARM处理器芯片、SoC芯片
FPGA只能用来设计逻辑电路,基本数字运算很快,适合设计一成不变的固件IP核,比如设计一个加法器、一个Flash控制器、ADC控制接口、数字信号处理等等;但没有处理器灵活;
ARM是基于CPU结构的微计算机,可以接受灵活的、千变万化的大型程序,比如设计手机,跑个操作系统如Linux等,但芯片内所有外设都是固件,不能自己定制和修改;
而SoC能够提供给你的,既有FPGA设计的稳定性和简单易用,又有ARM的强大处理和控制功能,并且你需要自定制IP时可以很方便地在FPGA中来实现,然后通过桥接挂在HPS系统下,便成了传统意义的外设,够灵活吧

网友:
SoC能够提供给你的,既有FPGA设计的稳定性和简单易用,又有ARM的强大处理和控制功能,并且你需要自定制IP时可以很方便地在FPGA中来实现,然后通过桥接挂在HPS系统下,便成了传统意义的外设,够灵活

网友:
控制台仅仅是用来做调试用的,也不是所有的工程都可以用控制台的tcl脚本来控制,它针对一些特殊历程,如果你是针对FPGA的内容调试,那么你的命令码会在开发环境内部转换为有效数据,直接通过jtag写到板子中去,如果你是针对Hps,也就是ARM侧进行调试,那么你的命令码会转换为地址+数据这样的格式,也是直接写到某个地址上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