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建立结构体Personel,怎么操作

楼主(2021-08-23):
    我想建立结构体Personel,怎么操作

网友A:
    Personel. Nane= " Clayton';
Personel. Score=98.5;
Personel.salary=[4500 5100 5600 5200 4800];
    Persone.1
    运行结果如下: .
Personel =
    Name: "Clayton'
Score: 98.5
    salary: 14500 5100 5600 5200 4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rsonel. Nane= " Clayton';
    Personel. Score=98.5;
Personel.salary=[4500 5100 5600 5200 4800];

这个结构体Personel可以看作是1x1的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