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性能测试和可靠性测试

楼主(2021-08-23):
1.软件性能测试包括三个目标:①发现缺陷;②性能调优;③能力检验与规划

2.软件性能的主要指标有:响应时间、系统响应时间和应用延迟时间、吞吐量、并发用户数、资源利用率

3.系统的响应时间通常是指该系统所有功能的平均响应时间或者所有功能的最大响应时间

4.对于无并发的应用系统而言,吞吐量与响应时间成严格的反比关系

5.吞吐量不能无限的增大,关键原因在于资源利用率不能无限的提高

6.资源利用率可以为性能调优提供很大帮助

7.在压力测试时,软件通常会处于性能下降曲线的哪个区间:性能轻微下降区

8.担任软件性能测试中最核心的技术力量的角色是设计人员

9.通常分析性能下降曲线时,会首先将其分为几个区间:性能平坦区、性能轻微下降区、性能急剧下降区。其中性能平坦区是软件运行的正常状态,因此人们往往希望该区间越长越好;性能轻微下降区是软件承受高负载的缓冲区,该区间也是越长越好;性能急剧下降区不是软件的正常运行区间,这一阶段响应时间会急剧增加至用户不能忍受,吞吐量会急剧下降甚至低于单用户时的吞吐量,但该区间对于分析性能瓶颈却有很大作用,通常说来,性能急剧下降区的起始点(也称性能拐点)就是性能瓶颈出现的地方,此时进一步分析资源利用率就可以找到性能瓶颈的原因。

10.失效恢复测试是指验证系统从故障中恢复能力的测试,很多系统应对具有一些容错的能力,在出现某些故障时,仍然能够让用户继续使用下去。

11.对物理破坏的防护措施有三点:(1)所有设备都应远离灾害(如水灾、火灾、雷电、战火等)的侵扰。(2)主要设备需要远离人为破坏,如计算机和打印机等要放在有安全门锁的机房等。(3)主要设备要屏蔽电磁干扰。

可靠性测试:

1.目前主要的软件可靠性分析方法有失效模式影响分析法、严酷度分析法、故障树分析法、事件树分析法、潜在线路分析法。

2.可靠性测试:在比较大的业务压力情况下进行的软件可靠性测试

3.软件可靠性测试过程包括五个步骤:确定可靠性目标,定义软件运行剖面,设计测试用例,实施可靠性测试,分析测试结果。

4.软件可靠性预测的目的是根据软件在可靠性与测试揭示的故障情况来预测软件在正在运行时的故障和实效情况.

5.软件可靠性测试的目的通过受控的软件测试过程来预测软件在实际运行中的可靠性

6.可靠性测试的测试用例集要完全符合运行剖面的定义

7.软件可靠性测试使用的测试用例必须满足语句覆盖

8.软件可靠性测试通常用于有可靠性要求的软件

9.软件可靠性的指标是平均无失效时间

10.在软件可靠性测试时,人们关注的核心是软件失效

11.软件可靠性分析方法主要有:失效模式影响分析、严酷性分析、故障树分析、事件树分析和潜在线路分析。

12.软件可靠性有两方面的含义:①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时间内,软件不引起系统失效的概率。②在规定时间周期内,在所述条件下执行所要求的功能的能力。而与软件的操作人员无关。

网友:
通常分析性能下降曲线时,会首先将其分为几个区间:性能平坦区、性能轻微下降区、性能急剧下降区。其中性能平坦区是软件运行的正常状态,因此人们往往希望该区间越长越好;性能轻微下降区是软件承受高负载的缓冲区,该区间也是越长越好;性能急剧下降区不是软件的正常运行区间,这一阶段响应时间会急剧增加至用户不能忍受,吞吐量会急剧下降甚至低于单用户时的吞吐量,但该区间对于分析性能瓶颈却有很大作用,通常说来,性能急剧下降区的起始点(也称性能拐点)就是性能瓶颈出现的地方,此时进一步分析资源利用率就可以找到性能瓶颈的原因。

网友:
软件可靠性预测的目的是根据软件在可靠性与测试揭示的故障情况来预测软件在正在运行时的故障和实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