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供料免检合理吗?

楼主(2021-08-23):
生产那边要求客供物料免检合理吗?如果不合理收料应该进行哪些检测?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吧!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网友B:
    客供料要跟客户要检验标准,省的到时候有问题扯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吧!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觉得客供料的最终owner是客户,但是生产厂和其他物料一样的基本入库检验还是要做的呀,告诉客户你们检验的是什么项目就行了,但是不能要求说让客户提供免检的邮件甩锅,一旦免检连标签都没人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供料要跟客户要检验标准,省的到时候有问题扯不清。

    客户没有检验的要求的时候正常应该沿用公司的检验标准对吧,没有说客户跟你做生意,客供料你作为供应商要求免检然后连标签都不核对直接入库,这肯定不合理吧
客户跟你合作生产物料入库的owner应该是供应商这边把,但是客供料的final owner是客户这一点肯定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没有检验的要求的时候正常应该沿用公司的检验标准对吧,没有说客户跟你做生意,客供料你作为供应商要 ...

    如果客户没有要求,要和客户确认我司将按照XXXX标准检验验收。客户回复OK后就是追溯凭证。

网友:
    可以免检啊。但是前提是你要跟客户以及客定供应商签一个三方协议,而且还是免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