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手工焊接封装贴片电容的操作流程

楼主(2021-08-23):
    不管是哪一款种类的电容,结果都是会被安装到核心控制程序的板面上,所以焊接过程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用机器进行焊接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太过于格式标准化,有时候可能因为一点变动而导致焊接错误,毕竟电脑程序控制不像人工焊接可调整,于是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如何手工焊接贴片电容的诀窍!
    先准备好所需要的用的焊接辅料,通常来说是助焊剂和锡膏就够了。在焊盘上,用较为小的毛刷蘸取部分助焊剂,然后沿着贴边用纵向的方式先刷一遍,然后第二遍在采取横向刷边。之后用镊子慢慢的将相关芯片放置到主板上面,按照规定好的设计放置,看清楚引脚的位置和是否与焊盘方向对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偏差,此过程中,烙铁的温度大致为280°左右即可,焊锡的用量也只需5G左右,在固定前还要对两个引脚放置部分的助焊剂稳定位置,防止焊接过程中的板面出现倾斜。当然还有其他焊接操作,只需要相关人员保持仔细和细心就能够顺利完成,不过全程要保持焊锡浸润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值得引起各位的注意,不要因为一点的疏忽而导致全盘皆输,那就得不偿失了。
    更多相关贴片电容封装焊接的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先准备好所需要的用的焊接辅料,通常来说是助焊剂和锡膏就够了。在焊盘上,用较为小的毛刷蘸取部分助焊剂,然后沿着贴边用纵向的方式先刷一遍,然后第二遍在采取横向刷边。之后用镊子慢慢的将相关芯片放置到主板上面,按照规定好的设计放置,看清楚引脚的位置和是否与焊盘方向对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偏差,此过程中,烙铁的温度大致为280°左右即可,焊锡的用量也只需5G左右,在固定前还要对两个引脚放置部分的助焊剂稳定位置,防止焊接过程中的板面出现倾斜。

网友:
    关键在于贴片电容的一端先固定好,光靠助焊剂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