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机长期保持精力充沛,就用快充芯片U6620S电源IC

楼主(2021-08-23):
随着USB-C的普及,市面上消费者PD充电器越来越多,U6620S从支持 USB PDQC 的适配器取电,然后供电给设备。比如可以配置适配器输出需要的功率也兼容传统 USB 电源适配器。
U6620S电源IC特点:
l 可支持断续模式、连续模式的原边恒流技术
l ±5% 恒流精度;±1%恒压精度
l 待机功耗<75mW
l 固定 65KHz 开关频率
l 绿色省电模式和打嗝模式工作
l 超低启动和工作电流
l 集成抖频功能优化 EMI
l 集成内部斜率补偿的电流模式控制
l 集成线电压和电感量补偿的恒流技术
l 集成自恢复模式的保护功能
U6620S电源IC的脚位分析:
1脚是VDD IC电源引脚。2脚是 GND IC的接地。3脚是FB反馈引脚。 通过将光电耦合器连接到该引脚来实现环路调节。PWM占空比由该引脚电压和引脚4上的电流检测信号决定。4 CS电流检测输入引脚。5678 脚是Darin功率MOSFET漏极。
U6620S电源IC推荐输出功率20WU6620S电源IC芯片应用:充电器和适配器、电机驱动电源。
外围简单,方案成熟可靠,兼容性强,产品上电后,PD电压可通过芯片的CC PIN去通讯设备所需要的电压,可通过软件去设定固定输入最高电压,外围简单,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网友:
随着USB-C的普及,市面上消费者PD充电器越来越多,U6620S从支持 USB PD、QC 的适配器取电,然后供电给设备。比如可以配置适配器输出需要的功率,也兼容传统 USB 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