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联合仿真SMITH 上S11怎么不是一个圈啊

楼主(2021-08-24):
手机 PCB 仿真公共端时,理论上应该和调试时一样是一个类似的圈的形状,但我的仿真出来是一小段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的来说 仿真与测试有差距的,具体的来说一般S11和S22在smith chart的圆心附近就可以了,说明已经足够匹配了

网友:
通过字面意思分析,是你前期的系统环境配置没有配置好。 解决方法:第一,重新配置下系统环境;第二,两者联合仿真时,必须把文件存储到同一个文件夹下,而且设定当前的工作目录是同一个文件夹,这样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