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不共地也可以通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8-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说不应该该啊,又不是485类似人信号,坐等大神来解释下

网友:
“MCU2的电池充电是MCU1那块板子的充电ic过来的”,电源上已经共地了。除非你这是隔离电源就奇怪了

网友:
    你就说如果没共地,电池是怎么给mcu2的电压是4.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