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组件电路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21-08-24):
给一个下变频组件供电,供电要求是电源6V电流小于500mA,我现在用稳压器输出6V电压最大1.5A电流能给这个器件供电吗?会不会烧毁器件

网友:
不会的,那么低电压

网友:
稳压器输出6V电压最大1.5A电流,这个稳压器可以用滴
应该把所谓的“变频组件供电”说清楚

网友:
注意逻辑:最大输出值和只能以该值输出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