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选中原理图器件,自动高亮PCB相应器件。怎么设置?

楼主(2021-08-24):
altium选中原理图器件,自动高亮PCB相应器件。怎么设置?

网友:
    交叉选择功能,如果是在工程下,自动就有的功能。
    要从原理图更新到PCB进行至少一次操作,同步SCH和PCB的器件

网友:
    支持通过 shfit+鼠标左键单击 同时选择多个元件,PCB也会对应变化。

网友:
    交互式设计, 按shift+Ctrl+X

网友(2021-10-27):
    原理图和PCB关联就行了,在原理图选中,PCB里就自动高亮了。或者你说的是那个探针功能,探针点的原理图器件,PCB里面相对的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