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画图怎么设置默认规则?

楼主(2021-08-24):
请教下altium画图怎么设置默认规则?

网友:
可以将以前PCB的规则导出来,然后在新PCB中导入。

网友:
不是每次都设置规则的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模板的,规则都设置好,以后设计时直接打开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一试。
但是不同用途的PCB其实规则差异还是不小的,该调整的还是要调整到适合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