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如何设置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啊?

楼主(2021-08-24):
Pspice中如何设置交流电源的电压和频率啊?

网友:
vac这个元件是用来做ac扫描的,频率是在simulation settings 中设置的。
具体设置方法是,设置好ac扫描的幅值之后,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
在analysis type中选择ac sweep/noise
然后就可以设置扫描的频率范围了。

如果你不做ac扫描,而要用到交流源的话,应该用vsin这个元件,里面有几个参数,其中一个就是设置频率的。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