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

楼主(2021-08-24):
DDR 数据读时序仿真怎么分析?

网友:
在仿真的时候,读写完一组之后没有auto-precharge,因此如果读写发生在不同的Row,读写穿插的时候,每次读写之前会有PRECHARGE+ACTIVATE的操作。
PRECHARGE命令先关闭先前打开的Row,ACTIVATE命令再打开需要读写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