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完整周期的请教

楼主(2021-08-24):
    一个完整的信号周期

    我测量到的32.768khz时钟周期:,按照上面的图片,一个完整周期需要45us,但实际上这个时钟周期需要30us就够了,请问一下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A:
    肉眼数都不是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眼数都不是45

    红色线标的是45,一个格25us

网友:
    1/32.768KHz不就是30us吗?

网友:
    你这测的是1个半周期,从左边线(光标1)到右侧短点虚线(光标2)正好1个半,而不是你画的两条线。

网友:
    测错了,还少了半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