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4.3.20和14.2.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24):
如题?哪个更稳定?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目前用到的,稳定性好的是AD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目前用到的,稳定性好的是AD21

AD21 哪个版本?

网友:
14.3.20是大版本14的最后一版,相对比较稳定,对电脑的要求相对新版更低。如果仅仅是原理图+PCB(非高速),足够用了。
    21版本在以每30~45天的频率不断更新,目前还不稳定,慎用,另外越新的版本的反盗版机制越隐蔽,在公司更要慎用。
AD21目前更新到21.6.1

网友:
    AD21.5.1的等长调节有问题,

网友:
    不要纠结,AD09换到AD14换到AD16没啥大的区别,熟悉一个其它自然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