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如何进行管理流程再造?

楼主(2021-08-24):
中小企业如何进行管理流程再造?

网友:
对于流程再造来说,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基于原有的流程进行修正。常见的修正方式有二:一是重新全面设计,然后按设计好的新流程去执行,并在执行中发现问题并改进;二是分析原流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把原流程图全部画出来),然后修正问题点,而不是全部改变。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后者更好一些,因为流程再造的最大困难往往是过去的作业习惯,而且流程再造过程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用逐点修正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利用过去的习惯,并可以控制住修正中产生的成本。

如果仅仅是针对管理流程(不针对作业流程),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看企业有没有管理模式的改变;二是分析原有流程,看是否有问题需要修正。管理模式变化,管理流程必然会发生变化。

网友:
1、组织流程调研
  2、确定再造的流程范围
  3、确立标杆
  4、新流程设计
  5、流程管理方法与工具